srd 5v继电器无法点亮led和驱动直流小电机?

楼主(2024-03-01):
1、light可以点亮,motor这边的led无法点亮,且电机也无法驱动。2、更换过电阻,led和继电器,测过通断和电压,显示正常。
3、短接电机插针也无法点亮led。
想问一下为什么无法点亮和驱动电机。

网友A:
看第三条的话还不是驱动不起来,继电器有吸合或放开的动作吗?

网友B:
LED等加1K电阻你用来限流的没问题,可是你电阻限流串LED后又串电动机这样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不够自然不会启动,可以直接把电动机运行的指示灯及限流电阻并联在排针的两端。

网友C:
标准的供电不足,对于USB接口来说一个5V继电器的耗电已经是灾难了,再加一个电机就是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供电不足,对于USB接口来说一个5V继电器的耗电已经是灾难了,再加一个电机就是崩溃。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等加1K电阻你用来限流的没问题,可是你电阻限流串LED后又串电动机这样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不够自然不会启动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三条的话还不是驱动不起来,继电器有吸合或放开的动作吗?

有吸合,现在led灯可以亮,只剩电机,我试试下面两个大佬的建议,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先听声音,继电器工作了就有声音响,如果不知道声道是什么样的,可以用个镊子直接短路驱动三极管的CE,就知道了
继电器工作 了,马达不工作,就长马达那一边的问题

网友E:
你这个电机+LED的这条线路,接线方法错的离谱,既能亮又能转才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