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K32F030MF4P6单片机Flash连续读写的Demo

楼主(2024-03-01):
      内部FLASH读写一页的操作,谁有相应的Demo发我一个,感谢

网友A:
这个自己去参考厂商提供的FLASH的操作修改就好了虽然不完全符合。读取FALSH就指定地址直接读取数据就好了,写数据一般都是先解锁再擦除要写数据的页然后按照使用手册上面的要求写入数据,常见的写入数据一般是4字节或者8字节的长度一次性写入否则会操作失败,写入地址也是要是4字节或8字节的整数倍,RAM内的数据也建议是4或8字节的整数倍。具体一次性写入多长自己看看手册

网友B:
连续读所有同内核单片机都一样,写flash每个厂家都不一样,只能找厂家要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