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流信号放大电路对信号放大多少倍?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对信号放大多少倍啊

网友A(2024-03-01):
这个电路是交流信号放大,具体要看你信号带宽和运放的实际贷款增积等参数了,要是就普通的低频信号放大你就按反相比例放大器计算就好了,放大倍数-20/5.1

网友B:
-R8/R5,自己算。

网友C:
从电容容值来看,应该是低频交流信号,差不多就是4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