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烧录程序的时候在哪里配置写保护?

楼主(2024-03-01):
STM8S  用IAR  烧录程序的时候在哪里配置程序保护?一直没有找到!只是知道STVP有那个选项。求指点~~~

网友A:
烧录的时候自动加保护,不需要设置。因为不加保护,可以随意读取flash代码的功能没有应用场景。

网友B:
都保护和写保护可以通过代码实现。

网友C:
记得在选项里有,好像要连接芯片后才能配置。好久没用IAR了。从STM8到STM32再到STC8,现在习惯用Keil。

网友D:
最好是用代码在程序里实现,不仅仅是要读保护,连SWD口,
ISP功能也都给关闭,当然要预留Rxd通信口,关键时刻可以
通过Rxd口激活全片擦除指令,这样就可以再次打开SWD口,
实现程序更新。当然,这些功能都是要用代码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用代码在程序里实现,不仅仅是要读保护,连SWD口,
ISP功能也都给关闭,当然要预留Rxd通信口,关键 ...

多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