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选中bottomsolder层,为啥不在底层显示而背景是顶层?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楼主:
选中bottomsolder层,为啥不在底层显示而背景是顶层?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2024-03-02):
先点bottom层让底层置顶,然后点bottom solder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点bottom层让底层置顶,然后点bottom solder层。

不行  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点bottom层让底层置顶,然后点bottom solder层。

没有用  试过了  一点bottom solder层 底色自动变成了顶层  这是咋回事

网友C:
先点底层铺线层,再点bottom solder层。

网友D:
你选择显示所有层的时候,不管你选择那一层,第二层都是显示TOP层呀,有个办法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按L,在layer set后面自己新加一个,然后在里面只添加BOT层,PASTE层,Solder层,一定要先将所有层全部关掉,再一层一层的添加,这样你以后切换到这个的时候,默认显示你选择的第一个层

网友E:
简单的办法就是隐藏你不想看到的层,列如隐藏顶层。

网友F:
这是AD默认的功能,选中的层会默认跳转到最上层显示,如果需要查看每一层按住Shift + S进行单层显示,再按 “+”或“-”键进行层叠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是AD默认的功能,选中的层会默认跳转到最上层显示,如果需要查看每一层按住Shift + S进行单层显示,再按  ...

再按 “+”或“-”键进行层叠切换  层叠切换是啥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选择显示所有层的时候,不管你选择那一层,第二层都是显示TOP层呀,有个办法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按L,在la ...

先宣布关闭  然后根据需要再进行添加是吧  那怎么保存这个设置呢  想顶层和底层都那样设置的话  每次切换要重新关闭 重新选择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