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给新手推荐一些难度适中的STM32单片机项目?

楼主(2024-03-01):
我想找单片机相关的工作,实验、仿真、赛题做了很多,会使用各种外设,标准库HAL都会使用,FreeRTOS也正在学习,但是简历上项目空空如也,请教各位前辈大佬能否推荐一些难度适中的STM32单片机项目?谢谢。

网友A:
开源的那个stm32手表项目

网友B:
找个技术员之类的,或者是软件测试的,反正是对工作经历要求不高的,先适应一下
不要一下子就找嵌入式工程师之类的工作,除非你是大神
工作经验这种东西不就是能力嘛,有时候,你有能力了,工作经历那不是随便写的嘛
你要是没有能力,面试上了,一两个月,或者几个星期,还不是直接开了你
工作这种东西,虽说都是嵌入式,其实面很窄的
有的只做APP插座的,有的只做APP眼镜..........
上招聘网站看一下要求,自己再确定要拿什么来练手

网友C:
PID温控器,重点是自己会调参。

网友D:
先免费给公司打工一年,一定可以学到很多实际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