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有51单片机光照检测的代码,可以设置光照阈值

楼主:
球球。

网友A(2024-03-02):
你这怎么说,你连什么传感器都没说,认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光感应传感器

网友B:
光敏传感器-》电压信号-》ADC检测,,,,阀值不是你自己写?

网友C:
    1、可以设置阈值,那么最好是可以读出光强度信息,那么推荐这款传感器,IIC接口。

    2、51单片机很多,下面给你一款带接入上述光强度传感器的开发板,艾克姆科技的STC8A8K64D4开发板。程序请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