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P三极管输出驱动电路设计

楼主(2024-03-01):
菜鸟业余爱好者求助做的电路板问题在哪里?请大家帮忙指点指正。。。

电路板做好上电,无论L+或M接不接到电源,PNP三极管一直导通。
以前只搭过NPN电路,这PNP把我整懵了,整得我怀疑以前看的一切电子书了,不知道哪里出错。
PNP三级管型号[原装正品 BC327 TO-92 45V 800mA PNP晶体管三极管(20只)]

网友A:
简单讲:必须注意pnp三极管截止和导通条件,首先截止条件:基极不能有任何电流,即基极电压不能低于发射极,此时三极管截止。导通条件:基极电压低于发射极此时就要看基极电流多少,小电流时三极管处在放大区,大电流三极管进入饱和区导通。 只要搞清楚三极管的三个状态(截止,放大,导通),再找问题不难。

网友B:
看你的驱动4图片是电路问题不大,这里VCC的电压要和P60的电压一样才能正常工作,P60处低电平就会打开Q2,高电平Q2截止。如果VCC电压比P60处电压高的话,这个光耦就会一直是导通的那么Q2就会一直是导通状态。还有Q2的基极最好加个电阻,集射之间最好加个10N左右的电容保护Q2.

网友C:
三极管EB跨一电阻R, 因为光耦不导通时有漏电源, R太大关断不了. R太小不好驱动. 你试下接几K电阻.

网友D:
Q2基极和射极有个10K的,但是,如果M的电源负极,你这光耦很危险,光耦次级导通时,电源正极L+通过发射结到光耦到负极,此时瞬间光耦就失效了,所以三极管应该就一直导通了。

网友E:
管子的基极缺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讲:必须注意pnp三极管截止和导通条件,首先截止条件:基极不能有任何电流,即基极电压不能低于发射极 ...

以前只玩过NPN型三极管,现实和设计效果验证是一样的。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M不接电源负极悬空三极管也是导通。如果“基极不能有任何电流,···,此时三极管截止”,M不接电源负极应该是截止才对啊?之前买的P型MOS管(型号:IRF9Z34NS-国产芯片)也是栅极接不接电源(包括电源正负极都试了)都是导通。下次打板就要试P型达林顿管了,不知道达林顿管默认是不是截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驱动4图片是电路问题不大,这里VCC的电压要和P60的电压一样才能正常工作,P60处低电平就会打开Q2,高 ...

大多数人说Q2基极要一个限流电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一个限流电阻,NPN型的三极管我知道。我看到的电子技术书都是讲NPN型三极管,PNP型三极管都是说跟NPN反着来一笔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基极和射极有个10K的,但是,如果M的电源负极,你这光耦很危险,光耦次级导通时,电源正极L+通过发射结到 ...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很危险,8路输出我都上电试了。我量了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光耦应该还没烧,基极电压还能变化。虽然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别的网友说要加电阻才能正常工作,但明白他们说要限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