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DS18B20温度传感器应用程序

楼主:
基于江协科技的OLED显示屏代码,将DS18B20的DQ引脚连接到开发板上的PA0,实现在oled上实时显示当前温度。下面是部分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1,1,"Temp:");// 在OLED上显示"Temp:"
    DS18B20_Init();

    while(1)
    {
// 读取温度
        short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_Temp();// 读取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值

        // 将温度转换为字符串 temperature / 10为整数部分,temperature % 10为小数部分
        char tempStr[10];
        sprintf(tempStr, "%+d.%d C", temperature / 10, temperature % 10);// 将温度值格式化为字符串
        //由于DS18B20_Get_Temp()函数乘0.625来获得十分之一摄氏度的精度,这里再除以10来以摄氏度为单位显示温度

        // 在 OLED 上显示温度
        OLED_ShowString(1, 6, tempStr);

        // 延时一段时间,以便观察温度变化
        Delay_ms(500);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oled接线图

oled接线图

网友A(2024-03-15):
好,这个太好了,我喜欢

网友B:
楼主这个图片是使用什软件绘制的呢

网友C(2024-04-19):
下了代码显示温度0.0c不知到是那里出了问题啊,有用这个代码能正常显示温度吗?

网友D(2024-06-17):
温度显示0.0啊

网友E(2025-04-06):
引用 网友C:
下了代码显示温度0.0c不知到是那里出了问题啊,有用这个代码能正常显示温度吗?

+1我也是,用了这个显示+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