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芯片发送给MCU的数据有半高电平信号

楼主:
大家好,我们在使用网口芯片(DM8203IEP和HC32F4A0SITB-LQFP176D的时候,遇到以下问题:
1、网线接入时,网口芯片(DM8203IEP)给MCU进行信息,发现MCU接收不到信号。
2、经测试,网口芯片(DM8203IEP)发送给MCU的IO管脚有半高电平,如图所示。
3、切开与MCU的连接,网口芯片(DM8203IEP)发出来的数据是正常的。
4、(DM8203IEP)的TXD2_1,与TXD2_2,与MCU的54和55脚连接,MCU配置成了以太网模式。两个芯片之间之间只有30mm左右,管脚之间直连,没有上下拉电阻。
5、不是所有板子都这样,但是有一定比例。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口部分原理图

网口部分原理图

发送信号的电平

发送信号的电平

网友A(2024-03-02):
尝试把io设置为下拉或上拉试一试

网友B:
我曾经遇到到芯片半高电平,检查发现是一个串联的电阻虚焊了。

网友C:
1.看测试下电路上两个引脚间的阻抗,
2.复查下MCU的引脚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遇到到芯片半高电平,检查发现是一个串联的电阻虚焊了。

两个芯片之间的IO是直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看测试下电路上两个引脚间的阻抗,
2.复查下MCU的引脚配置。

阻抗都是0.5M左右。
切开与单片机的连线后,网口芯片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连上后,就有半高电平。单片机是设置为了以太网模式的。

网友D(2024-05-15):
问题已经解决,单片机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