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二极管有滤波的作用吗

楼主(2024-03-02):
串联二极管有滤波的作用吗

网友A:
微不足道。

网友B:
没有,二极管主要作用是整流

网友C:
没有,滤波用电容。

网友D:
请先检查参考电压,确保电压源稳定且无噪声。

网友D:
噪声过滤不是二极管的功能。

网友E:
奇葩 的想法。。

网友F:
一般Lc,阻容,三级管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