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单片机中断处理

楼主(2024-03-02):
     因为没有九齐的专区,暂且发在51这边吧。
     分享下最近遇到的关于九齐NY8A051单片机中文规格书的一点错误,一来权做记录,二来也给后来者提个醒。
     调试程序时遇到的问题是MCU初始化完成后进入睡眠模式正常,但被唤醒一次后,再次进入睡眠模式会被自动唤醒,导到低功耗失败。最终分析查找,发现原因在于中断位的处理,中文规格书写的中断位是由硬体清零,如下图,但这里实际应该写由软件清零,属于翻译错误,我也是在对比了英文规格书后才发现,这个标志位可以在中断里面清零,也可以在睡眠前的任意过程清零,增加清零代码后,产品低功耗运行很好,整机在10uA以内,挺不错。
      可能中文的还会有其它坑,遇到了后续再做记录分享!有能力建议直接 english datasheet。

中文规格书

中文规格书

english datasheet

english datasheet

网友A:
如果九齐使用Keil C51的编译器,那么就属于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九齐使用Keil C51的编译器,那么就属于51单片机。

嗯,没有错的,不过目前用的这个型号没有用到Keil,使用九齐自家的IDE,属于RISC系列。

网友B:
知道九齐中断优先级吗?

网友B:
九齐是没有中断优先的吗?在规格书里看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齐是没有中断优先的吗?在规格书里看不到呢?

确实没有中断优先级的描述,但在中断内可以使用ENI命令实现嵌套,方法可以参照下图规格书上的描述。

中断嵌套

中断嵌套

网友C:
我经常用九齐的单片机 规格书里都是说 中断标志软件清零的.不知道你的规格书哪里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用九齐的单片机 规格书里都是说 中断标志软件清零的.不知道你的规格书哪里来的

想请教您一些关于九齐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E(2024-06-29):
引用 网友B:
九齐是没有中断优先的吗?在规格书里看不到呢?

没有见到,一般都是在进入每个中断时利用DISI指令关闭总中断和ENI开启总中断来实现中断优先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