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440芯片引脚漏电流问题

楼主(2024-03-02):
单片机和CH440共同5V电源供电,关闭电源,单片机依然有电压。是不是CH440的信号输入脚有电压,倒灌到电源。 输入信号不能动,要完整输出。可以在芯片VCC脚加二极管隔离吗,隔离二极管选用什么型号
断电时,单片机的引脚电平状态是什么,EN低电平。信号有输出,EN加上拉,单片机又有电了,要保证断电时,信号没有输出,如何解决。

网友A:
怀疑是你EN脚上拉电阻导致的呢

网友B:
在 CH440 芯片的 发送引脚 TXD 上接一个反向二极管,如IN4148,然后再连接到对端 IC。在接收引脚上加一个限流电阻来防止对端 IC 对CH440 倒灌电

网友C:
我有点不能理解,5V断开了那后级CH440不应该也不能用了吗?为啥还有电压?

网友D:
5V加个放电路径,看下断电后5V放电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