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这样的过零检测会影响芯片不?

楼主:
会有一个脉动电流灌入单片机引脚,用示波器看脚上电压峰值是5.7V。看起来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A(2024-03-02):
超过VCC+0.7V会引发可控硅闩锁烧毁芯片。

网友B:
串入电阻限制脉冲电流的强度,R17可以并联5V1稳压二极管同时可调大R17的阻值。
因为脉冲信号可能有时大,有时小,调整串入电阻和R17的大小,使大信号时脉冲电
流不太大,小信号时也要能被检测到。

网友C:
不知道你单片机IO是否带钳位位二极管不,要是带有的话你限流电阻大一些就没什么问题,要是没有那就不要超过电压,可以试着分压测试,TTL电平CMOS电平不是绝对的5V为高0V为低是一个范围值,顺便内部有施密特功能的话顺便开启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单片机IO是否带钳位位二极管不,要是带有的话你限流电阻大一些就没什么问题,要是没有那就不要超过 ...

除非像STM32的模拟量输入彻底没有任何保护以外,单片机引脚都带钳位二极管防可控硅闩锁,但是为了不影响性能,钳位能力很有限一般不超过1mA,硬怼还是要烧的。

网友D:
感谢大家的指导,本来R18上端有4.7V稳压管接地的,但是现在发现这个稳压管质量不稳定,问题较多,所以想去掉它试试。我是感觉把R18改大例如47K甚至100K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E(2024-04-24):
建议使用带光电隔离的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F:
加个稳压管保险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建议使用带光电隔离的过零检测电路

是,可是成本和空间都不允许啊

网友G:
这样的过零电路勉勉强强可以用,类似的过零电路我用过,加了一个三极管反相之后性能好很多,但是,仍然有干扰,后来改成用四脚的光耦,性能一下子好的不得了,控制可控硅导通角灯泡最暗到最亮精度很高,还可以用来计时,相当于用50Hz的交流电计时,平均精度高于RC振荡器,低于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