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VGA输出,为什么不显示启动过程画面。

楼主(2024-03-02):
进入桌面才显示,如何能显示启动过程

网友A:
要先拆掉原装屏幕,开机过程默认第一显示器的

网友B:
笔记本自带的屏幕(简称内显),外接的屏幕(简称外显),启动完成
之前,驱动程序未正常加载,所以在启动完成之前只能有一个有显
示,你想改成外显显示启动过程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进BIOS里面设置。
不同的笔记本有不同的进入和设置方法(大多是英文界面)。

网友C:
请尝试检查BIOS的VGA配置或升级BIOS解决

网友D:
电脑被人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