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在焊的时候对数据线有要求吗 一直无法识别这个设备

楼主(2024-03-02):
请问大家一下,ch340在焊的时候对数据线有要求吗?
一直无法识别这个设备,换一个A口的马上就能识别到,但是自己焊的一直没有识别,设备描述符失败,查了各种原因都没有办法?
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A:
这是一颗驱动芯片啊,电脑要下载相对应的驱动程序板子才可以连接上电脑。

网友B:
CH340是需要驱动的,如果插上电脑有叮咚声,但没有显示串口,设备管理器有感叹号,那就是缺少驱动
如果是电脑换一个usb口就可以识别,那很可能是电脑的usb口有问题,存在USB3和USB2不兼容的情况。
如果换一条数据线就可以识别,那就是数据线的问题,可能是针脚或根本就是充电线,常见于microUSB口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颗驱动芯片啊,电脑要下载相对应的驱动程序板子才可以连接上电脑。

驱动是有的,另外一块识别正常

网友C:
贴原理图

网友D:
D+D-顺序,供电电压,注意3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0是需要驱动的,如果插上电脑有叮咚声,但没有显示串口,设备管理器有感叹号,那就是缺少驱动下载链接
...

原来焊了一个pcb打板的,识别正常,插上就能识别到(这里应该可以排除是电脑的问题吧)。现在这个是焊在洞洞板上,里面出现了感叹号,设备描述符出错的那种,然后发现之前焊的都是用的A口,不知道和这个有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顺序,供电电压,注意3脚电容。

3接一个104的旁路电容

楼主:
这个原理图好简单的,基本就是抄手册的demo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图好简单的,基本就是抄手册的demo

把原理图发进来看下吧,这里面很多细节的,不然还真通讯不上

网友E:
这种的数据线一般需要屏蔽线,不然有时候容易识别不到

网友F:
自己焊接不行,就成品买一个。不贵。

网友G:
USB总线,对阻抗还是有很高要求的。。自己焊的不好,有可能是无法识别的

网友H:
usb线最好用带屏蔽的,且尽量短。这类接口转换芯片对usb的信号较为敏感,干扰稍大就无法驱动。

网友I:
首先,你要确定你原理图和PCB都是对的
然后,你得保证,你焊锡都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再找线的问题,基本跟没有多大关系,我之前测试别的东西的时候,都随便找四根线先代替的
只有在数据传输速度上,或者是在抗干扰方面不好,速度慢,容易受干扰
但不会是识别不了硬件的

网友J(2024-10-30):
用Ai8H2K12U-SOP8  方便简单   0.95含睡  波特率最高支持10M 免驱直接使用

网友C:
8楼说的对,焊个大电容,

网友K:
购加了,基本上自已焊上就这样,我碰到多次

网友A:
还有就是有些USB线是电源线没有传输数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