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于EEPROM的读写

楼主(2024-03-02):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EEPROM

这里要看自己的单片机EEPROM地址大小和起始地址

主要要用到的寄存器并不多,一个是IAP_CMD(C5H),还有的就是IAP_CONTR(C7H)

然后以下就是通过代码写命令到寄存器最后进行数据操作即可

#include "STC15F2kxx.h"
#include "stceeprom.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关闭IAP功能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x80;
    IAP_ADDRL = 0;
}

//擦除指定地址的扇区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等待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关闭IAP功能
}

//往指定地址中写入一个字节字符数据
void IapWritecChar(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往指定地址写入两个字节数据
void IapWriteInt(WORD addr,unsigned int dat)
{
        unsigned char i;
        typedef union  //设置共用体,用char分摊2字节
        {
                unsigned int dat1;
                char mchar[2];
        }NEW_DATA;
        NEW_DATA data1;
        data1.dat1 =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写命令
        for(i = 0; i < 2; i++)
        {
    IAP_ADDRL = addr;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a1.mchar[i];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IAP_TRIG = 0xa5;
    _nop_();
                addr++;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往指定地址写入四个字节数据
void IapWriteI32(WORD addr, 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char i;
        typedef union//设置共用体,用char分摊4字节
        {
                unsigned long dat1;
                char mchar[4];
        }NEW_DATA;
        NEW_DATA data1;
        data1.dat1 =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写命令

        for(i = 0; i < 4; i++)
        {
    IAP_ADDRL = addr;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a1.mchar[i];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IAP_TRIG = 0xa5;
    _nop_();
                addr++;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 函数名  :        Powerlost_data
* 描述    : 断电中断数据写入函数
* 输入    : addr  地址  dat  写入数据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为了应对中断函数与主函数循环使用IapWriteI32函数冲突
*******************************************************************************/
void Powerlost_data(WORD addr ,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char i;
        typedef union//设置共用体,用char分摊4字节
        {
                unsigned long dat1;
                char mchar[4];
        }NEW_DATA;
        NEW_DATA data1;
        data1.dat1 =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写命令

        for(i = 0; i < 4; i++)
        {
    IAP_ADDRL = addr;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a1.mchar[i];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IAP_TRIG = 0xa5;
    _nop_();
                addr++;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往指定起始地址写入不固定长度的字符串数据
void IapWriteString(WORD addr,BYTE *mString,BYTE n)
{
   unsigned char i;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写命令
   for(i=0; i<n ;i++)
         {
                IAP_ADDRL = addr;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mString[i];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IAP_TRIG = 0xa5;
                _nop_();
                addr++;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向指定地址读取一个字节的字符数据
char IapReadChar(WORD addr)
{
                BYTE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向指定地址读取两个字节的数字数据
unsigned int IapReadInt(WORD addr)
{
        unsigned int dat;
        unsigned char i;
        typedef union        //设置共用体,用char分摊2字节
        {
                unsigned int dat1;
                char mchar[2];
        }NEW_DATA;
        NEW_DATA data1;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读命令
        for(i = 0; i < 2; i++)
        {
    IAP_ADDRL = (addr + i);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i) >> 8);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a1.mchar[i]= IAP_DATA;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dat = data1.dat1;
        return dat;
}

//向指定地址读取四个字节的数字数据
unsigned long IapReadI32(WORD addr)
{
        unsigned long dat;
        unsigned char i;
        typedef union//设置共用体,用char分摊4字节
        {
                unsigned long dat1;
                char mchar[4];
        }NEW_DATA;
        NEW_DATA data1;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读命令

        for(i = 0; i < 4; i++)
        {
    IAP_ADDRL = (addr + i);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i) >> 8);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a1.mchar[i] = IAP_DATA;
        }
        IapIdle();//关闭IAP功能
        dat = data1.dat1;
        return dat;
}

//向指定地址读取不定长度的字符串数据
void IapReadString(WORD addr,BYTE *mString, BYTE n)
{
  unsigned char i;
        memset(mString,0,strlen(mString));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读命令
  for(i = 0; i < n; i++)
        {
    IAP_ADDRL = (addr + i);  //指定地址
    IAP_ADDRH = ((addr + i) >> 8);
    IAP_TRIG = 0x5a;   //命令触发器先写5ah,再写a5h命令才能生效
                _nop_();
    IAP_TRIG = 0xa5;
    _nop_();
    mString[i] = IAP_DATA;
        }
        IapIdle();//关闭IAP功能
}

网友A:
小数据可以这样写分开几个字节几个字节的写,不过建议写数据可以使用一个结构体把数据和校验数据都写进去,使用指针,存储根据结构体数据sizeof结果直接写入,读取时通过结构体数据大小一次性读取并做校验,我现在数据量小CRC8做校验,要是数据量大可以考虑CRC16或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