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怎么用数码管在电路中代替7SEG-MPX8-CA-BLUE

楼主:
要做实物出来,怎么用数码管在电路中代替7SEG-MPX8-CA-BLUE

网友A(2024-03-02):
市场上8位联装的数码管不多见,可以用2个4位联装的替代,段引脚并联。

网友B:
把8个单个数码管同一段选连一起接U3,每个数码管位选分别接U4。

网友C:
买8个数码管,把所有的A短路在一起,B/C/D/E/F/G/DP以此类推,每个数码管的公共端引出来就是12345678啦。

网友D:
不都是一样的道理吗?对应的段选短接,位选一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8位联装的数码管不多见,可以用2个4位联装的替代,段引脚并联。

谢谢老哥,解决了

网友F:
分共阳,共阴。实物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