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C不导通,这个电路中为什么右侧电平拉不下来啊?

楼主(2024-03-02):
这样为什么右侧电平拉不下来啊

网友A:
PC817C不导通,这个电路中右侧电平拉不下来就是正确的,能拉下来才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817C不导通,这个电路中右侧电平拉不下来就是正确的,能拉下来才是错的。

左侧DI给拉低了以后,右侧不应该能拉低吗

楼主:
左侧导通之后,为什么右侧的电平拉不下来

楼主:
左侧导通的话,右侧不应该被拉低吗

网友B:
左侧电源电压要大于稳压管电压加PC817的发光管压降,PC817才能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侧DI给拉低了以后,右侧不应该能拉低吗

那就减小R71的阻值,换1k或者更小的。

网友C:
可能输入电流不够,把R71换成330R,PC817一般输入电流控制在5~20mA,最大50mA,3.3V系统电阻不要太大了,330R短路才10mA,还得算上管压,这玩意是线性光藕,输入小输出也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左侧导通的话,右侧不应该被拉低吗

在你这个电路中PC817凭什么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减小R71的阻值,换1k或者更小的。

R71换了小的也不行啊

网友E:
PESD15VL 1BA是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击穿电压20V。PC817初级没电流,次级当然也就并不会导通。

网友F:
输入电流1ma,常见电流传输比例50%,次级0.5ma,4.7K上拉电阻,应该能测出来有变化。你确定左侧DI被拉低到0.1V以下?

网友G:
在你确定D11拉低时,测量一下R71两端电压以确定817内部红外发射管是否导通,电流多大

网友E:
把R71换为300欧左右,确保D11处被拉低(约0v),右边D1处电平才会被拉低,否则,就是PC817坏。

网友H:
引用 楼主:
R71换了小的也不行啊

R71减到0也不会导通,PESD15VL1BA导通电压起码要15以上,你供电才3.3V

网友I:
D11, 应该是接MCU引脚吧, 如果是, 增加R72, 减少R71. 是可以导通的.

但是,R72比较大的话,D11这个开关频率就快不了. 减少R71到200R左右. 如果高速 R72,也是在几百欧,越小越能高频.当然最高好像80KHZ(PC817).

网友F:
引用 网友H:
R71减到0也不会导通,PESD15VL1BA导通电压起码要15以上,你供电才3.3V

这样的画图风格是容易误导消费者

网友J:
PC817的输入侧是接单片机的IO口控制的吧,限流电阻R71 2K太大了,达不到最低导通电流5mA,和那个稳压二极管没关系,把限流电阻R71的阻值改为200欧姆,PC817内部的LED也是有压降的。

网友E:
问题没有说明白,无法准确回答。大家只能瞎猜,不会是817安装反了吧!

网友K:
DI1给个低电平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R71换了小的也不行啊

测试下各点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画图风格是容易误导消费者

没注意看到有个DI1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电流1ma,常见电流传输比例50%,次级0.5ma,4.7K上拉电阻,应该能测出来有变化。你确定左侧DI被拉低到0 ...

是的,我测过了,左侧确实能够被拉低。但是右边就是拉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R71减到0也不会导通,PESD15VL1BA导通电压起码要15以上,你供电才3.3V

D11就是接到地的,是靠D11那个点位拉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PC817的输入侧是接单片机的IO口控制的吧,限流电阻R71 2K太大了,达不到最低导通电流5mA,和那个稳压二极管 ...

R71的电阻换过来,从2K一直换到20Ω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注意看到有个DI1网络!

DI1就是个接地的开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没有说明白,无法准确回答。大家只能瞎猜,不会是817安装反了吧!

应该没吧,左侧都是能够拉低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没吧,左侧都是能够拉低的

左侧能不能拉低,和是否反了没关系。要么反了,要么坏了。

网友G:
为什么不测量关键点电压参数R71两端电压?这个电压可以分析817初级电流!判断817有没有工作或者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