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平衡惠斯通电桥的设计

楼主(2024-03-03):
请问各位大佬,如图这种不平衡惠斯通电桥,其他R1为待测电阻(800-5000Ω),应该怎么设计其他三个电阻的参数使得测量R1的精度更高呢?

网友A:
这都是非典型应用,真正的惠斯通电桥是调整R2,让V1-V2=0,然后检查R3的值来确定R1的值。你到底想要测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非典型应用,真正的惠斯通电桥是调整R2,让V1-V2=0,然后检查R3的值来确定R1的值。你到底想要测什么 ...

想通过测两节点电压计算待测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通过测两节点电压计算待测电阻

测电阻直接测试就行了,用惠斯通电桥只会增加误差。

现实中用这种电路都有难言之隐,比如应变片要用电桥抵消温度,早年没有单片机数字化补偿的时候用电桥抵消Pt100传感器非线性。

并不相信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直接测试就行了,用惠斯通电桥只会增加误差。

现实中用这种电路都有难言之隐,比如应变片要用电 ...

直接测就是用分压电路吗?惠斯通电桥比起一般的分压电路肯定精度更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测就是用分压电路吗?惠斯通电桥比起一般的分压电路肯定精度更高啊

电路越复杂,影响精度的元件越多,精度越差。

网友B:
R2=R4;R3=R1ma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