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位ADS1255作为外部ADC 怎么选用MCU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4-03-03):
求问各位大佬,因要求选择了ADS1255这款芯片作为外部ADC,24位,30KSPS,怎么选用相应MCU芯片呢?选择标准是什么呢?F103C8T6单片机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了。

网友B:
单片机还要选吗,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哪款单片机是不能连接ads1255的。
怎么选的问题,你可以用大马拉小车,但是小马拉不动大车,也就是你
可以用高性能且高价的芯片做很简单的事。而一个成熟的产品设计那肯定
是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C:
看芯片支持的逻辑电平是否兼容要是兼容就直接连接,不兼容就加电平转换IC或者自己搭建。单片机编程灵活,不用硬件SPI或者IIC这一类的就可以随便挂个IO直接模拟时许通信就好了

网友D:
应该都行,只要能通讯上就可以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都行,只要能通讯上就可以呗

未必,楼主要30ksps,这种速度下面还有超过16位的精度,51恐怕算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