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220v转220v的变压器,能直接消除感应电吗

楼主(2024-03-03):
偶然看见一个220v转220v/24v的变压器,次级出来的220v应该是没感应电了吧,可以直接接19v 12v的笔记本电源直接用吗,还有想问一下,220v转24v的变压器,能不能直接用于t12控制板,就是24v的交流电用于616的控制板?还是要转直流才行,谢谢解答

网友A:
当然能,936也就是你的“t12”仿制的原型,就是用变压器隔离感应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936也就是你的“t12”仿制的原型,就是用变压器隔离感应电的。

谢谢,你的意思是,t12也能用交流24v做输入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你的意思是,t12也能用交流24v做输入电压吗

这个不行吧,T12的板子多数都是需要用直流电源的,不但要整流,还有滤波,话说用个开关电源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你的意思是,t12也能用交流24v做输入电压吗

t12用的都是直流,不能用交流。
而且24V交流整流后,电压高了,容易烧控制电路。要用的话,要么只整流,不加滤波电容,或者把控制板的元件更换,选择耐压更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吧,T12的板子多数都是需要用直流电源的,不但要整流,还有滤波,话说用个开关电源不行吗?

有开关电源,但是每次焊0603的贴片led都会微微发亮,之前焊了三块带单片机的控制板都不能正常用,所以怀疑是不是感应电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2用的都是直流,不能用交流。
而且24V交流整流后,电压高了,容易烧控制电路。要用的话,要么只整流, ...

嗯...耐压高,是要换控制mos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耐压高,是要换控制mos管吧

大多数控制电路用的是5V,前级稳压电路有的采用的芯片耐压不够,容易烧。比如以前很多用的是7805,如果换成DC-DC芯片,用到30多V都没有问题
不够现在有的T2控制板可以用36V以下的电源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控制电路用的是5V,前级稳压电路有的采用的芯片耐压不够,容易烧。比如以前很多用的是7805,如果换 ...

谢谢,我找到一个24v交流改t12&936的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