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ds1302+lcd1602出现问号,不能正确计时,困扰很久了,求一下解...

楼主:
普中51开发板ds1302+lcd1602出现问号,不能正确计时,请问我代码有什么问题,实在是找不出来了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驱动lcd1602的代码没啥问题
感谢大佬的帮助!
单片机代码和现象如下: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elay()  \
    {            \
        _nop_(); \
    }

sbit DS1302_CE = P3 ^ 5;
sbit DS1302_IO = P3 ^ 4;
sbit DS1302_SCLK = P3 ^ 6;

unsigned char T0RH = 0;
unsigned char T0RL = 0;
bit flag200ms = 0;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void init_DS13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在lcd1602的x列,y行输出str
extern void initLCD1602();//初始化lcd1602
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unsigned char reg);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sec = 0xAA;
    unsigned char time[8];
    unsigned char str[12];

    EA = 1;
    configTimer0(1);
    init_DS1302();
    initLCD1602();

    while (1)
    {
        if (flag200ms)
        {
            flag200ms = 0;
            for (i = 0; i < 7; i++)
            {
                time[i] = DS1302SingleRead(i);
            }
            if (psec != time[0])
            {
                str[0] = '2';
                str[1] = '0';
                str[2] = (time[6] >> 4) + '0';
                str[3] = (time[6] & 0x0F) + '0';
                str[4] = '-';
                str[5] = (time[4] >> 4) + '0';
                str[6] = (time[4] & 0x0F) + '0';
                str[7] = '-';
                str[8] = (time[3] >> 4) + '0';
                str[9] = (time[3] & 0x0F) + '0';
                str[10] = '\0';
                lcdShowStr(0, 0, str);

                str[0] = (time[5] & 0x0F) + '0';
                str[1] = '\0';
                lcdShowStr(11, 0, "week");
                lcdShowStr(15, 0, str);

                str[0] = (time[2] >> 4) + '0';
                str[1] = (time[2] & 0x0F) + '0';
                str[2] = ':';
                str[3] = (time[1] >> 4) + '0';
                str[4] = (time[1] & 0x0F) + '0';
                str[5] = ':';
                str[6] = (time[0] >> 4) + '0';
                str[7] = (time[0] & 0x0F) + '0';
                str[8] = '\0';
                lcdShowStr(4, 1, str);
                psec = time[0];
            }
        }
    }
}

void DS1302ByteWri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mask;

    for (mask = 0x01; mask != 0; mask <<= 1)
    {
        if (mask & dat)
        {
            DS1302_IO = 1;
            delay();
        }
        else
        {
            DS1302_IO = 0;
            delay();
        }
        DS1302_SCLK = 1;
        delay();
        DS1302_SCLK = 0;
        delay();
    }
    DS1302_IO = 1;
}

unsigned char DS1302ByteRead()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 0;

    DS1302_IO = 1;

    for (mask = 0x01; mask != 0; mask <<= 1)
    {
        if (DS1302_IO)
        {
            dat |= mask;
        }
        DS1302_SCLK = 1;
        delay();
        DS1302_SCLK = 0;
        delay();
    }
    return dat;
}

void DS1302SingleWrite(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
{
    DS1302_CE = 1;
    delay();
    DS1302ByteWrite((reg << 1) | 0x80);
    DS1302ByteWrite(dat);
    DS1302_CE = 0;
    delay();
}

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dat;

    DS1302_CE = 1;
    delay();
    DS1302ByteWrite((reg << 1) | 0x81);
    dat = DS1302ByteRead();
    DS1302_CE = 0;
    delay();

    return dat;
}

void init_DS1302()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initTime[] = {
        0x00, 0x30, 0x12, 0x08, 0x10, 0x02, 0x13};

    DS1302_CE = 0;
    delay();
    DS1302_SCLK = 0;
    delay();
    i = DS1302SingleRead(0);
    if (i & 0x80)
    {
        DS1302SingleWrite(7, 0x00);
        for (i = 0; i < 7; i++)
        {
            DS1302SingleWrite(i, initTime[i]);
        }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 / 12;
    tmp = (tmp * ms) / 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0;
    T0RH = (unsigned char)(tmp >> 8);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200ms = 0;

    TH0 = T0RH;
    TL0 = T0RL;
    timer200ms++;
    if (timer200ms >= 200)
    {
        timer200ms = 0;
        flag200ms = 1;
    }
}

lcd1602.c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 ^ 6;
sbit LCD1602_RW = P2 ^ 5;
sbit LCD1602_EN = P2 ^ 7;

/*等待液晶准备好*/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N = 0;
    } while (sta & 0x80); // bit_7为1时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1为止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为待写入命令值*/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dat为待写入命令*/
void lcdWriteDta(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为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                    //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
    else
    {
        addr = 0x40 + x; //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
    lcdWriteCmd(addr | 0x80); // 设置RAM地址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为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为字符串指针*/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 '\0')
    {                        //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lcdWriteDta(*str++); // 先取str指向的数据,然后str自加1
    }
}
/*区域清除,清除从(x,y)坐标起始的len个字符*/
void lcdAreaCle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len)
{
    lcdSetCursor(x, y);
    while (len--)
    {
        lcdWriteDta(' ');
    }
}
/*清屏指令*/
void lcdFullClear()
{
    lcdWriteCmd(0x01);
}
/*初始化1602液晶*/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网友A(2024-03-03):
ds1302没有正常工作,ds1302的5.6.7脚加上拉电阻试试。我在仿制别人的时钟时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1302没有正常工作,ds1302的5.6.7脚加上拉电阻试试。我在仿制别人的时钟时出现过这种情况。

谢谢您的回复,板子上是带上拉的,大概率不是硬件问题,因为板子带的DS1302的标程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1302没有正常工作,ds1302的5.6.7脚加上拉电阻试试。我在仿制别人的时钟时出现过这种情况。

确实如您所说,是这个原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