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S1302外部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4-03-03):
1. 请问为什么ds1302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2. 请问为什么io口没有接上拉电阻时,需要在读取字节后加上DS1302_IO = 0;DS1302_IO = 1;
3. 请问为什么要先DS1302_IO = 0再DS1302_IO = 1,而不是直接DS1302_IO = 1;

以上三个问题是我在解决这个帖子(51单片机开发板ds1302+lcd1602出现问号,不能正确计时,困扰很久了,求一下解... - 24小时必答区 (51hei.com))后想到的,解决问题的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dat;

    DS1302_CE = 1;
    delay();
    DS1302ByteWrite((reg << 1) | 0x81);
    dat = DS1302ByteRead();
    DS1302_CE = 0;
    delay();
    // 请注意这里
    DS1302_IO = 0;
    delay();
    DS1302_IO = 1;

    return dat;
}

楼主:
稍微顶一下

网友A:
不加上拉这样能用?哪天翻出来旧板子试试。

网友B:
51单片机io准双向口,有弱上拉,“DS1302_IO = 0再DS1302_IO = 1“”,这句是一个上升沿,你要看看这个DS1302的规格书

网友C:
第一个,第二个问题,上拉电阻不是绝对的,只是更能确保信号的正确性。
DS1302我没试过,但是18B20我试过,同样的18B20,直接用stc8H驱动,不用加上拉电阻就可以,但是接在ESP8266上面,必须加上拉电阻。
第三个问题,先DS1302_IO = 0再DS1302_IO = 1是由于数据使通过IO口上升沿锁存的,多看设备手册。如果某个芯片是下降沿锁存的,就是先IO = 1再IO =0了。

网友D:
DS1302_IO = 0再DS1302_IO = 1,模拟输出上升沿

网友E:
数据手册上确实没要求有上拉电阻

网友E:
有测试过删除之后不行吗?管数据的应该什么状态都行才对;测之前看看你的硬件连接是不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第二个问题,上拉电阻不是绝对的,只是更能确保信号的正确性。
DS1302我没试过,但是18B20我试过 ...

我看数据手册单字节读时序没写上升沿锁存吧?是不是有IO电平跳变就行呢?

网友F:
DS1302的数据脚内有下拉电阻,所以MCU的IO要接上拉电阻(或启动内部的上拉电阻),51的准双向口不足以拉高,所以要外接上拉电阻,对于STC8系列、STC32系列的可以启动内部的4K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看数据手册单字节读时序没写上升沿锁存吧?是不是有IO电平跳变就行呢?

手册上有时序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