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ESD二极管能否串联使用?

楼主(2024-03-04):
请教一下大家,两个3V3的ESD二极管,能否串联起来用在5V的设备上?手头上暂时没有高耐压的ESD二极管。。。

网友A:
ESD本来就是防患于未然的,既然暂时没有,那就暂时不加。

网友B:
临时用用可以凑合,因为被保护的事件小概率发生,且有比没有好。
就算是两个管子所有的参数都像克隆的一样,仅3.3*2=6.6=5*132%你懂的。
所以,长时间使用达不到你的理想状态包括设计功效。

网友C:
同问,又没有可能是和这个一样的道理
https://b2b.baidu.com/q/aland?q= ... 5987963&utype=2

网友D:
不能,没法保证两个二极管分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