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单片机开发板和内置的调速器控制25w的交流减速电机

楼主(2024-03-04):
想通过单片机开发板和内置的调速器,来控制25w的交流减速电机,通过外置的液晶屏来输入转数,或启动和停止电机工作,请大神帮忙推荐一下用什么开发板合适,当然要考虑成本,还有相关的单片机程序有没有可以参考的,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内置能控制25W电机的开发板。

网友B:
无需任何开发板,只要买个单片机和外围不含液晶屏和电机物理成本可以控制在10内包邮。
液晶屏也可以淘宝上找二手或垃圾佬的库存新品,包括邮费成本10内保证有1个可能有多个。
电机如果不是无刷的玩具品也可以10内包邮多个.......总之成本包括浪费的加在一起不超过半百。
由于一些工具性的还可以借用所以器件成本基本可以不考虑,求思路什么的就免了。
如果连在本论坛上找程例的功夫都不想费,某宝上有含文档的成品,

网友C:
1、电机调速是使用多速电机分档调速还是无级调速。2、外置液晶屏这个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就好了,至于GUI那就看自己了。这种没有现成的开发板,建议直接自己画板子

网友D:
交流减速电机, 是单相220V,接一电容的交流电机, 还是,,, 因为交流电机也有好几种.

实现你的功功, 其实最好能减速到0, 加速到额定速度. 当然这有些难度. 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 一是调节交流频率,另一个是调节电压(对于异步). 你要做一个简单的变频交流控制电路. 这样可以更精确的控制.

也可以比较粗糙一点, 只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 这个用MCU IO-->光耦MOC3023+可控硅--->电机. 这样就可以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 转数, 一是光电编码, 二是磁铁+霍尔元件  或光电反射接收 对应MCU IO引脚对变化的电压变化处理成转数.

网友E:
最简单的是PLC(一体机)+调速器

网友F:
正在研究东力M425-402B电机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