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X8025T的设计

楼主(2024-03-04):
哪位设计师制造的高精度时钟芯片(±3.8PPM),谢谢你,
哪根筋不对设计的星期WEEK寄存器,吐槽你!
除了没副电源也就算了,week寄存器竟然不是BCD码,用bit0---bit6位来代表

网友A:
不服可以不用或自己造一个改进型,是想问如何又当又立罢

网友B:
使用基姆拉尔森计算公式(Kim Larsen Calculation Formula)你值得拥有

网友C:
那就别用,又没人%逼着你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RX8025是个好东西。
我一直首选该RTC,省去了校准的麻烦. 价廉物美。
要是能再小一点,去掉几个脚就完美了。
数据读写处理其实还蛮方便的。
最不爽的是尾部 AC  和 T 标的软件完全不兼容, 这个真是搞笑。

网友E:
我用SD3078,有备用电源引脚

网友F:
为何不用DS3231SN,精度更高

网友G: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搞笑,人家芯片设计不是按照你个人爱好和操作习惯来设计的
往往很多古怪的设计都是基于成本,当时的工艺,量产可行性......很多因素考虑的
你觉得有问题,只是你用习惯了"这个芯片",然后再去用另外一个芯片而已

网友H:
楼主 其实你只要出钱 EPSON完全可以满足你所有要求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用SD3078,有备用电源引脚

以前用DS3231,一直使用都没问题,时间也算精准,只是这芯片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曾经在某些帖子里见到SD3078,比DS3231要便宜,封装也比DS3231小,也支持后备电源。阅读了数据手册,各项参数看着都合适,于是买来几片玩玩。立创商城买的,应该不会是假货。
用DS3231的程序简单修改一下,成功驱动SD3078。运行了几天,发现时间并不是太准确,误差略大。
现在依然使用DS3231中。暂时还没有找到比它更符合需求的芯片。

网友J:
你换位思考一下,假定, 你做的一个电子钟, 星期一 ~ 星期天 是做成表盘, 分别用一个LED点亮的情况下。
你把这7个 LED分别接在一个总线,比如P0 上,  或者 用一个HC595 来控制的话。
你只需要  P0= Week 就能直接点亮某个 星期了。不比BCD简单?
你实在需要 BCD码的话,可以用8025SA 啊,那个就是BCD的。为什么非要用 8025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服可以不用或自己造一个改进型,是想问如何又当又立罢

你行,你不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