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acs712的5A模块测直流电流,结果在0和55.2变换

楼主(2024-03-04):
被测电流电路:5v电源正极接10欧电阻串联acs712IP+ ;     IP-接地;仿真可以,实物为什么不行,求大佬解答

楼主:
结果图,空接时,acs712输出电压1/2VCC=2.5V

网友A:
你程序的问题吧,我看我这边的仿真上数据都不刷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的问题吧,我看我这边的仿真上数据都不刷新啊

程序要屏蔽这个代码就可以了,这是mlx90614代码仿真不了,
//        if(disFlag==1)           //标志
//                {
                        Tem=ReadObjectTemp();         //读取实物温度
                        objTemp=(uint)(Tem)*0.02-273.15;

                        Tem=ReadEnvironTemp();         //读取环境温度
                        envTemp=(uint)(Tem)*0.02-273.15;
//                        disFlag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