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软XL32F001单片机寄存器PWR_CR1如何改数值?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普软XL32F001单片机在停止模式只有1.7微安,想测试一下。
结果发现停止模式总是有308微安,查来查去发现寄存器PWR_CR1
总是为0x00060000的默认值,不能改数值,它的LPR位(14位)总是
为“0”,不能改为1,参考手册上说这个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也没
有说它有保护位,代码里先改写这个寄存器,然后用1602显示其数值:
McuInit();TIM1_Init();WDG_Init();
PWR->CR1&=~PWR_CR1_SRAM_RETV;
PWR->CR1|=PWR_CR1_LPR_0;
//PWR->CR1=0x44000;
LCD1602_Init();LCD1602_Init();
PutHex(0,(PWR->CR1)>>24);
PutHex(2,(PWR->CR1)>>16);
PutHex(4,(PWR->CR1)>>8);
PutHex(6,(PWR->CR1));

求高手解答这个寄存器的改写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A(2024-03-05):
参考手册上说复位值为0x00070000,实际读出来的值为0x00060000,

更换了两个XL32F001单片机,都是同样的不能改写此寄存器,三个芯片
都这样,说明不是个例。

“14位”低功耗运行模式位读出来的值始终为“0”。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官方例程也只是对这一位做了操作并WFI,并未发现其它的操作。

网友A:
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到了,先要PWREN时钟使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