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系统电压传输到ADC芯片的精度损失问题

楼主(2024-03-04):
想问下各位大佬,测量电阻的电压传输到ADC芯片中时,电压值有多位小数,电压值是四舍五入之后传给ADC芯片还是保留所有位数。如果四舍五入的话,怎么去弥补这部分损失的精度呢?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描述。
传输给ADC的是模拟电压,没有多少位小数的说法。

网友B:
电压值是模拟量,传给ADC之前不存在四舍五入,根本就做不到。你还是不理解什么叫模拟量。

网友C: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不是数字信号,你ADC转换才会产生误差,也会决定你系统的分辨率,所以要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满足精度和分辨率以及转换速率的ADC,前级电路和出了非线性误差可以通过软件校准,非线性误差就多点校准去分段处理降低非线性误差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是连续的不是数字信号,你ADC转换才会产生误差,也会决定你系统的分辨率,所以要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

好的,谢谢大佬!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