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单片机FASH读写程序

楼主(2024-03-04):
    Demo例程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KEIL_startup_hk32f030m.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hk32f030m.c file
     */

  uint16_t i;

  /* Inser delay time for debug purpose */
  Delay(0xFFFFF);

  HK_EVAL_LEDInit(LED1);
  HK_EVAL_LEDToggle(LED1);

  for(i=0; i<512; i++)
  {
    Write_Data[i] = 0xAB;
  }

  Write_Data_To_Flash(FLASH_USER_START_ADDR, Write_Data, 512);

  Read_Data_From_Flash(FLASH_USER_START_ADDR, Read_Data, 512);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HK_EVAL_LEDToggle(LED1);
    Delay(0xFFFFF);

  }
}

//从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_To_Flash(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uint8_t Temp;

  /* Unlock the Flash to enable the flash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
  FLASH_Unlock();

  /* Erase the user Flash area
     (area defined by FLASH_USER_START_ADDR and FLASH_USER_END_ADDR) *********/

  /* Clear pending flags (if any)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WRPERR);

  /* Define the number of page to be erased */
  NbrOfPage = size / FLASH_PAGE_SIZE;

  /* Erase the FLASH pages */
  for(EraseCounter = 0; (EraseCounter <= NbrOfPage) &&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EraseCounter++)
  {
    if(FLASH_ErasePage(FLASH_USER_START_ADDR + (FLASH_PAGE_SIZE * EraseCounter)) != FLASH_COMPLETE)
    {
      /* Error occurred while sector erase.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while(1)
      {
      }
    }
  }

  /* Program the user Flash area half-word by half-word
    (area defined by FLASH_USER_START_ADDR and FLASH_USER_END_ADDR) ***********/
  uint16_t i=0;
  FLASH_USER_END_ADDR = address + size;
  while (address < FLASH_USER_END_ADDR)
  {

    Temp = data[i];

    if (FLASH_ProgramByte(address, Temp) == FLASH_COMPLETE)
    {
      address = address + 1;
    }
    else
    {
      /* Error occurred while writing data in Flash memory.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while (1)
      {
      }
    }

    i++;
  }

  /* Lock the Flash to disable the flash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recommended
     to protect the FLASH memory against possible unwanted operation) *********/
  FLASH_Lock();

}

//从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void Read_Data_From_Flash(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uint16_t i=0;
  FLASH_USER_END_ADDR = address + size;
  while (address < FLASH_USER_END_ADDR)
  {
    data[i] = *(uint32_t*)address;
    address = address + 1;

    i++;
  }

  for(i=0; i<512; i++)
  {
    if( Write_Data[i] != Read_Data[i] )
    {
      //读取错误处理
      MemoryProgramStatus = FAILED;
      while(1);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