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PTC温度单片机选用的问题

楼主(2024-03-04):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PTC发热器,如何用单片机控制它的温度,要求正负2度左右,网上有很多PID算法,PID的各个参数都是float类型的,我试过辉芒微的8位单片机,好像对浮点型数据的运算都不行,请教各位大佬,你们用8位还是32位单片机控制恒温,如果是8位,能否推荐几个单片机型号。或是有更好的控制恒温方案呢。

网友A:
8位机完全可以用定点数。因为温度变化极端缓慢,几位机都算的过来。

网友B:
8位单片机足够了,4位也行,但这年头用4位单片机的很少了
低端单片机不要用浮点型,可以16位数字量,这样的话,I和D就能用整数代替了
PID并没有规定一定要用浮点型的,你现在更重要的是理解PID的原理
单片机找个8051内核的吧,辉芒微是8层硬件堆栈的,64字节的RAM,这样的资源,对新手来说,实在不友好,搞不好玩不动的

网友C:
足够了,可以把浮点数据放大128或256这样的倍数用来计算保证足够的精度用整型数据计算这样可以提高效率,PID调参数不是很好调节,之前做热风枪的时候就是加热很快,回温慢,调试了很久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位单片机足够了,4位也行,但这年头用4位单片机的很少了
低端单片机不要用浮点型,可以16位数字量,这样的话, ...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