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单片机不知道从何入手?

楼主(2024-03-04):
单片机怎么学啊,谢谢大家

网友A:
自学可以自己看免费视频,从8位单片机STC8H8K64U入门,另一方面结合32位单片机STC32G12K128作为能力提高,花钱买视频或者直接去买实体课,效率会更高一点

网友B:
首先要有一定基础的c语言知识,其次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可以入一块51开发板跟着江科大的单片机教程走一遍,没时间的话就直接上正点/野火的stm32,有可能的话学一下rtos跟linux的应用

网友C:
先学51单片机比较简单,可以去B站收一些视频教程看看

网友D:
先从51单片机入手

网友E:
如果想学习单片机,可以从一些具有电路和编程要求的实践示例开始。

网友F:
可以跟着视频教程走:
【入坑单片机 -- %5B01%5D单片机是个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5d4a55f735c069cd9b]入坑单片机
自己需要有一台电脑,最好是Windows系统的;
然后可以购买一些基本工具:电烙铁、焊锡丝、吸锡器或吸锡球或耐高温海绵块、斜口钳、万用表、杜邦线、聚氨酯免刮漆包线、洞洞板、万用板、面包板
接着根据学习进度购买相应元器件:STC89C52RC单片机芯片(PDIP40封装)、PDIP40芯片座、自锁开关、轻触按键、电阻电容、晶振、USB转TTL模块、DC5V电源插座、DC5V接口电源
后续随着学习自己就知道需要做什么了
最后推荐一本教材:《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
http://www.51hei.com/bbs/dpj-54673-1.html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第二版) (宋雪峰) (Z-Library).pdf

学习51单片机的教材

网友G:
在你的当地找个老师,到老师那里参观学习几次,你收获大了去!

网友H:
量变引起质变

网友I:
从点亮第一颗灯入手

网友J:
最小系统,端口输入检测,端口输出驱动最后慢慢搞外设

网友K:
找个产品,拆开研究,逆向出来,能做到这点,基本上就算入门了

网友L:
首先得有软件硬件基础,硬件基础就是你得能看懂原理图,它里面画
的零件你要知道在实物中的对应,大致上的工作原理等,
软件上C语言是基础,简单点说,它是人和单片机交流的语言,把你的
想法用C语言的形式描述出来,经过电脑编译后交给单片机执行。
要学的知识很多,慢慢来吧,

网友M:
从51单片机最小系统,点LED流水灯,增加按键控制流水灯方向。把单击,双击,长按按键功能玩通透了,水平也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