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复用的相似功能的芯片选型请教大家

楼主(2024-03-04):
我有16路数据想通过一个类似多路复用的相似功能的芯片,用单片机控制切换,输出任意8路信号。(就是16路入8路出可以任意切换是哪8路出)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用过类似的芯片,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感谢。

网友A:
自己拿CPLD写一个,非常简单的。

网友B:
CD4067是模拟多路芯片,可以用于ADC,当单片机ADC引脚比较少,而你要ADC的引脚又多时,可以使用
CD4051是数字多路芯片,用于逻辑通道选择
还有其它的,通道数量会多一些

网友C:
这种要任意组合就考虑用CPLD吧,也不贵,就是你用74芯片搭建也不会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