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oled显示gps数据

楼主:
各位大佬好,就是我目前写了一个程序解析gps数据并显示,但是我发现读取后显示经纬度和NSWE这些方向的数据不对,可以帮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A(2024-03-05):
程序能分享吗  谢谢

网友B:
1,先检查显示函数是不是正确的
2,找个GPS调试软件,自己写数据进去,看看结果,比如数据是123456之类的,方便自己找出问题在哪里
3,顺便检查一下串口接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