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的电压高精度采集,怎么设计电路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现在我需要测量一个传感器输入的电压值,为2.5v±25mv,其中25mv为传感器响应,需要精确采集并传输这个25mv响应,应该怎么设计电路呢?
是用2.5v与电压做差分再放大,还是直接滤波?

网友A(2024-03-05):
你这个信号不好直接采集,单片机基准高,信号幅度小还有直流叠加信号,建议增加差分放大器处理,用个2.5V做差分信号的一个输入端口,另一个端口输入你的2.5V±25mV,参考段接3.3/2V的基准电压设置好放大倍数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国产24位ADC你值得拥有。

网友C:
如果这个2.5v是基准电压且可以获得,那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个2.5v是基准电压且可以获得,那就非常简单了

大佬,这个的工作原理大概是什么呢?可以简要说明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个的工作原理大概是什么呢?可以简要说明一下吗?

mcp3421是18位的adc,Vin+和Vin-是差分输入结构,2.5v被抵消了,有效信号只有±25mv,转换时只对有效信号进行转换。

网友E:
1.STM32 的内部ADC 只有12位(4095)。如果基准电压是2.5V的话,内部ADC分辨率是0.61mv  所以直接测的话,内部ADC是无法实现的。
方案1.使用高精度 外部ADC 比如这样,这种芯片成本比较高

方案2.将被采集信号进行放大,比如这样,再使用STM32内部ADC采集就很简单了也很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STM32 的内部ADC 只有12位(4095)。如果基准电压是2.5V的话,内部ADC分辨率是0.61mv  所以直接测的话,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cp3421是18位的adc,Vin+和Vin-是差分输入结构,2.5v被抵消了,有效信号只有±25mv,转换时只对有效信号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