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互相通信,但是Proteus仿真软件无法实现通信

楼主(2024-03-04):
目前我想做一个最为简单的,甲单片机通过按钮点亮乙单片机的LED灯,查了很多资料对着写,仿真时无法实现功能。所以我在其他社区乃至本社区也下载了相关项目,这里可以确保代码绝对没问题,因为我下了六七个项目了!
目前仿真软件是Protues8.13版本的,本人是个小白,我想问问除了代码的配置外,Protues这个仿真软件是不是内部还要设置什么?
接线也绝对没问题,因为那些都是人家提供的开源项目,有解析,有视频,所以这里就不粘贴代码和仿真了┭┮﹏┭┮

网友A:
可能是Proteus8.13这个版本的问题,用Proteus 8.9 SP2的版本试试。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p;page=1#pid1147723,应该是一类问题,8.13的串口仿真有点问题,你换一个版本试试,找个低版本稳定的

网友C:
可能是Proteus的内部Bug
可以去试一下最新的版本8.16

网友D:
这个提问过于模糊。

网友E:
那是不是 你proteus软件有问题?用你同学的电脑试一试。

网友F:
仿真版本问题,搞个最新版试试

网友F:
仿真软件问题,你更新一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