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芯片如何焊接

楼主(2024-03-05):
需要什么工具,准备什么材料,麻烦您说一下,我感觉用焊台和焊锡丝不太好焊,是否需要购买其他工具,感谢您的解答

AHT21

AHT21

网友A:
用BGA的回流焊,如果没有找修手机的帮你焊。

网友B:
焊盘点上锡膏,上加热台或热风器

网友C:
热风器一吹就行了

网友D:
锡膏+热风器; 轻轻松松就能焊接

网友E:
3X3的芯片腿.间距0.15用烙铁焊上不能短路,用普通20瓦小烙铁,锉成尖头在锉个斜面,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一下,粘好锡,摆正芯片先点焊一下,正了沾点松香接着焊,焊好后把线路板斜着放,把多余的焊锡在流回烙铁斜面就成了,用好焊锡,

网友F:
热风器或者发热台,这么零件用热风器吹可能不太好,建议发热台,风把控好的话也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GA的回流焊,如果没有找修手机的帮你焊。

好的,谢谢您,我准备买个小型的加热台和针管装锡浆来焊接

网友G:
锡浆+PTC加热板,之前焊接过好些类似的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H:
最好热风器子底部加热焊接

网友I:
只是几个样品焊接,焊盘上焊膏,用恒温加热台焊接。小批量还是上回流焊机器焊接良率高。

网友J:
买锡膏涂抹上PCB焊盘,把IC正确放上去,再用风器加热焊接就行。用电烙铁就有点难度了,焊台也不行。因为不知道你PCB的厚度,如果PCB太厚,阻焊层坏掉了都焊接不好。如果不买锡膏,起码也要热风器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锡浆+PTC加热板,之前焊接过好些类似的温湿度传感器

我也是这么焊接的,效果不错,一片10元左右300-400W的带铝壳的PTC固定在木板或者其他版上就很方便实现

网友L:
准备锡膏和发热台或热风器。

网友M:
哈哈,坛子内还有其他方法,我搬运下

网友N:
简单点的上锡膏后芯片放上去热风器吹

网友O:
天板烧,正确。

网友P:
最好是有发热台,以后还可以用来贴LED灯珠
热风器得把温度控制好,你图片上的这个芯片是温度湿度传感器,温度太高了的话,容易把表面吹坏,造成数据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好是有发热台,以后还可以用来贴LED灯珠
热风器得把温度控制好,你图片上的这个芯片是温度湿度传感器,温度 ...

感谢提醒,查了数据手册,建议的焊接温度是200度以下,最高不能超过260度,谢谢!

网友Q:
此类IC芯片可用热风器焊接。

网友R:
上锡加焊油,热风器一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