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20使用问题,GAIN配置

楼主(2024-03-05):
请教大家,为什么ADS1120配置GAIN=1,2,4时测量数据正确,而配置GAIN=8-128时数据都是错误?

网友A:
是不是溢出了?gain=4结果是多少,直接改成8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溢出了?gain=4结果是多少,直接改成8又是多少?

没有溢出,输入信号很小,数据GAIN=8时是GAIN=4时的一半左右

网友B:
这个是你程序问题了,这个不会的  ADC 的输入共模电压要注意不然转换也不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程序问题了,这个不会的  ADC 的输入共模电压要注意不然转换也不会正常

您好,请教一下,我现在电压是单端输入,AIN0=AINP,AIN1=AVSS,GAIN=1,2,4时结果正确,8-128都错误,难道单端输入不能设置GAIN大于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程序问题了,这个不会的  ADC 的输入共模电压要注意不然转换也不会正常

共模电压范围就是全部电源范围,跟gain无关。

网友C:
我现在就有用这颗芯片,没出现你说的问题,用的是8倍增益,建议看手册检查一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