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WM直流电压发生器设计思路

楼主(2024-03-05):
1)通过按键设定输出电压:
2)输出电压的范围 0.5-4.5V:
3)要求负载变化电压不变:
4)用 LCD 显示设定值:
5)用LCD 显示实际值:

网友A:
PWM输出接低通滤波器变成直流就行了。

网友B:
要求负载,这需要一个运放配合mos管输出,参考LDO电路

网友C:
可以用PWM驱动RC滤波,建议设计二阶滤波器后用LMV358这样的轨到轨运算放大器跟随输出,也可以用运放直接搭建有源滤波器,这样都可以减小负载对电压的影响,如果要求是功率较大的在后面设计功率放大电路即可,输出端口用ADC检测反馈就好了

楼主:
你仔细看题目,我只是求设计思路,没白嫖的意思,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输出接低通滤波器变成直流就行了。

谢谢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PWM驱动RC滤波,建议设计二阶滤波器后用LMV358这样的轨到轨运算放大器跟随输出,也可以用运放直接搭 ...

谢谢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已完贴,已经做出来了,感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