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Keil_v5生成HEX文件是报的是什么?

楼主(2024-03-05):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Keil_v5生成HEX文件是报的是什么?
怎么解决?第一次弄,完全不懂!谢

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助,已经搞定了,处理办法:把所有文件拉出来,把<STC8.H>改成<STC8G.H>就可以了,改成<STC8H.H>不行。

网友A:
没找到你的文件,是你的工程文件不对,重新做一个吧。

楼主:
是少了STC8.H吗?可能是新版头文件不对,如何加?

网友B:
改用STC8H.h 或 STC8G.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你的文件,是你的工程文件不对,重新做一个吧。

是少了 STC8.H吗?有人说是新版的头文件这个文件是因为最新的 STC下载工具给Keil 安装的头文件。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STC8H.h 或 STC8G.h

还有文件没的

网友C:
工程有问题,不能正常生成hex文件,不上stc8.h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有问题,不能正常生成hex文件,不上stc8.h就可以

如何补?

网友D:
你把程序发上来看看啊,不然盲猜可不好猜呢

网友E:
这么多的警告和错误呀,把那几个头文件复制到你的主程序文件的同一个文件夹内,再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程序发上来看看啊,不然盲猜可不好猜呢

发了,你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STC8H.h 或 STC8G.h

改成STC8G.H可以了,改成STC8H.H不行。谢谢!

网友F:
缺少对于的头文件,去把头文件天加到工程路径或者编译器默认路径

网友G:
说实话没太明白为什么改了就又行了?看大家回复的那么笃定,实际编译过程这种情况很常见吗?

网友D:
我这里编译通过了,你KEIL有问题吧?

网友H:
在你当地找个老师点拨一下,首先将最基本的东西入门!之后再努力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