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U单片机程序下载TTL电路问题?

楼主:
STC单片机串口下载程序,一般是冷启动引导下载。如果是TTL电平连接,STC单片机电源要断开。STC单片机功耗很低,微安级电流工作,通过TTL下载电路能正常供电工作。这样STC单片机可能就不会成功冷启动而不下载程序。STC单片机资料文档介绍,在单片机和下载器之间加一个二极管即可。
我做了一块STC8H8K64U主控电路板,TTL下载电路加了一个二极管。测试TTL电平下载程序,失败只好把二极管改成电阻。也不说stc-isp下载过程一点反应没有,stc-isp和单片机是能正常握手,卡死在程序的下载过程。
TTL下载电路加了二极管确实很好,单片机断开电源后电源指示灯完全熄灭。不然下载器通过下载电路给单片机供电,电路板的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感觉电源没断开。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同样的TTL下载电路可以正常使用吗?我做的电路板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2024-03-06):
检查一下你用的二极管有没有用错;其次 看一下你的下载器板子是不是已经有自带隔离二极管了;

网友B:
原理图放出来看下,感觉你是不是电路画错了?!

网友C:
    1,有2个元件很关键,二极管(与单片机P3.0口相连)和电容(CH340供电)。电路如下(在艾克姆的原理图中修改的,二极管型号是1N4148)

    2、还有一个是布线PCB时需注意USB离CH340电路部分不宜太远,走线也要注意。

网友D:
STC专用的下载器使用就可以了。4根线。OK.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放出来看下,感觉你是不是电路画错了?!

站内没有邮箱功能,你的邮箱账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有2个元件很关键,二极管(与单片机P3.0口相连)和电容(CH340供电)。电路如下(在艾克姆的原理图 ...

我用的下载器是网上CH340土豪金TTL串口,还有一块FT232芯片的串口下载器也不行。

网友B:
兄弟,你发的电路图我收到了;你把Type_c端口直接接MCU的串口肯定不行啊,你好好看看人家数据手册里面的电路,人家里面还有个USB转TTL的转换芯片呢

网友B:
如果是你用的USB转TTL转接板下载的话你尝试一下不要用Type-c供电,你供电口数据线可能会占用DM,DP这两根线,就会影响通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你用的USB转TTL转接板下载的话你尝试一下不要用Type-c供电,你供电口数据线可能会占用DM,DP这两根线 ...

USB线只能充电的USB线,用2A的充电器连在TYPE-C母座,type-c是单纯的给电路板供电并没有连DM/DP两根线。电路板上有5V/0V端子,接5V电试也不行。STC官网论坛有网友说做成了,我不知道跟P3.0/P3.1的走线太广了有关。USB下载功能能正常使用,并且还很好用,但是天问Block软件不支持USB下载。你先帮我看一下RS485电路哪里的问题,我用的NPN三极管(网上抄的),STC8H手册用的PNP管,我看原理效果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SB线只能充电的USB线,用2A的充电器连在TYPE-C母座,type-c是单纯的给电路板供电并没有连DM/DP两根线。 ...

我觉的你这三极管不应该换,还是换回来吧,要么就换一个自带自动收发电路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你这三极管不应该换,还是换回来吧,要么就换一个自带自动收发电路的芯片

我是业余爱好者,并不专业,我是做电工和电气自动化的。?以前我还没听说过485电路有自动收发芯片,你说的RS485自动收发电路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是业余爱好者,并不专业,我是做电工和电气自动化的。?以前我还没听说过485电路有自动收发芯片,你说 ...

MAX13488

网友F:
好多年了,链接RXD(P3.0)串联肖特基二极管1N60或S4,一直正常的。

网友G:
芯片的应用电路中有具体电路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