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单片机用串口通讯会影响LCD屏死屏的情况(屏一直保持一个显示,不刷新)

楼主(2024-03-06):
各位大佬好,哪位碰到过两个不同型号单片机用串口通讯,会影响LCD屏死屏的情况(屏一直保持一个显示,不刷新)

相关电路图

相关电路图

楼主:
LCD屏是SPI通讯方式  不是断码屏

网友A:
    1、原因很多,软件和硬件都有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先从硬件上排查。
    2、你这里的2个单片机串口通信,应该是TTL的通信吧,不知距离如何?是同一块板子上布了2个单片机,还是2块板子上各1个单片机,中间线子接线。这很关键,个人认为这块不处理好,问题点出在这里可能性很大。
    3、屏死机的现象可先停滞下,可以驱动一个LED闪烁来代替驱动屏,以判断串口通信那边故障与否。
    4、如果LED可一直工作,那么考虑屏这块的驱动程序以及多个外设一起工作时的程序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因很多,软件和硬件都有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先从硬件上排查。
    2、你这里的2个单片 ...

谢谢,大佬回答,两块板子各1个单 片机,距离也非常近,用排针连接,TTL通信,只是LCD屏死屏,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2块板子必须共地处理啊

网友B:
贴代码
怀疑从机不断发,主机不断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块板子必须共地处理啊

已经共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代码
怀疑从机不断发,主机不断进中断

从机间距1S或者1S以上时间发送数据,可以正常显示,但是间距时间小于1S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C:
确定led死屏?单片机正常?你应该是让led显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吧;
我经常用的笨办法:
让led屏不断跑个数字,比如:
i=0;
i++;
然后看看到底是程序卡到某个函数了,还是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一直不变。然后再处理
或者给led显示函数增加大delay,让屏幕刷新慢一点,看看是不是真的不刷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led死屏?单片机正常?你应该是让led显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吧;
我经常用的笨办法:
让led屏不断跑个 ...

LCD屏上有个显示秒的数据,等死屏后这个数据不刷新,正常的话,可以正常刷新显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LCD屏上有个显示秒的数据,等死屏后这个数据不刷新,正常的话,可以正常刷新显示

怀疑串口通讯过于频繁。主机不断进串口中断,破坏LCD屏SPI通讯的时序导致。如果主从机传输信息的实时性要求不是非常高,可以采用主机轮询方式,这样可以避免串口通讯和SPI通讯在同一时段发生。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串口通讯过于频繁。主机不断进串口中断,破坏LCD屏SPI通讯的时序导致。如果主从机传输信息的实时性要 ...

SPI是通过DMA方式送的数据,中断也会打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