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倒车雷达程序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4-03-06):
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倒车雷达系统,立创设计,导出成AD文件
根据距离结合蜂鸣器判断距离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HC-SR04.h>
#include<public.h>
#include<oled.h>
#include <intrins.h>
u32 gAlarm;                                                        // 报警距离变量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u32 GetDistance4(void)
{
        u32 ss;                                        //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

        TH0=0;
        TL0=0;

        Trig4_P=1;                                // 给超声波模块4一个开始脉冲
        DelayMs(1);
        Trig4_P=0;

        while(!Echo4_P);        // 等待超声波模块4的返回脉冲
        TR0=1;                                                // 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
        while(Echo4_P);                // 等待超声波模块4的返回脉冲结束
        TR0=0;                                                // 停止定时器,停止计时

        ss=((TH0*256+TL0)*0.034)/2+1;                // 距离cm=(时间us * 速度cm/us)/2
        return ss;
}

void AlarmInit()    //报警初始化
{
        gAlarm=EEPROM_Read(0x2000)*100+EEPROM_Read(0x2001);                // 从EEPROM读取报警值

        if((gAlarm==0)||(gAlarm>400))                        // 如果读取到的报警值异常(等于0或大于400则认为异常)
        {
                gAlarm=25;                                                                                        // 重新赋值报警值为25
        }
}
//报警
void Beep (u32 distance)
{
                if(distance > gAlarm)
                {
        if(distance <= 1.5*gAlarm){
                        Buzzer_P=1;
                        DelayMs(50);
                        Buzzer_P=0;
                        DelayMs(50);
                }
                else if((1.5*gAlarm< distance) && (distance <= 2*gAlarm)){
                        Buzzer_P=1;
                        DelayMs(200);
                        Buzzer_P=0;
                        DelayMs(150);
                }
                else if((2*gAlarm< distance) && (distance <= 3*gAlarm))
                        {
                        Buzzer_P=1;
                        DelayMs(500);
                        Buzzer_P=0;
                        DelayMs(500);
                }
                else if(distance>3*gAlarm)
                {
                        Buzzer_P=0;
    }
        }
                if(distance <= gAlarm)
                {Buzzer_P=1;}
}

//报警距离设置
void KeyScanf()
{
        if(KeySet_P==0)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0,0,"Alarm Set",16);        // 第0行显示“   Alarm Set    ”
                OLED_ShowString(10,3,"Alarm=     CM",16);        // 第1行显示“  alarm=   cm   ”
                OLED_ShowNum(60,3,gAlarm,3,16);                                                        // 显示当前的报警值

                DelayMs(10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while(1)
                {
                        /* 报警值减的处理 */
                        if(KeyDown_P==0)
                        {
                                if(gAlarm>2)                                                // 报警值大于2才能减1
                                        gAlarm--;                                                        // 报警值减1
                                OLED_ShowNum(60,3,gAlarm,3,16);        // 刷新修改后的报警值
                                DelayMs(300);                                                // 延时
                        }

                        /* 报警值加的处理 */
                        if(KeyUp_P==0)
                        {
                                if(gAlarm<400)                                        // 报警值小于400才能加1
                                        gAlarm++;                                                        // 报警值加1
                                OLED_ShowNum(60,3,gAlarm,3,16);        // 刷新修改后的报警值
                                DelayMs(300);                                                // 延时
                        }

                        /* 退出报警值设置 */
                        if(KeySet_P==0)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0,0,"Set Done!",16);
                                break;                                                                        // 退出while循环
                        }
                }
                                    // 液晶恢复测量到测量界面
                DelayMs(10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Sector_Erase(0x2000);                                // 保存报警距离
                EEPROM_Write(0x2000,gAlarm/100);
                EEPROM_Write(0x2001,gAlarm%100);
        }
}

原理图PCB: Altium_super
代码:
仿真: 无

网友A:
用的是超声波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超声波模块吧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