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4通道读取w25q64啊?

楼主(2024-03-06):
了解spi接口FLASH 25Q64等芯片的操作方式;采用线阵FLASH完成四通道信号的实时数据采集记录

师傅发了这段话,想问下四通道信号指的是哪部分,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个人理解,这个要4个wq25并到spi总线,分别记录采集的数据,通过cs确定存储到哪个wq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这个要4个wq25并到spi总线,分别记录采集的数据,通过cs确定存储到哪个wq25

网友C:
QSPI了解一下,不是所有芯片都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D:
4通道是SPI中的一个接口协议。没错的话是这样的:
SSPI:CS、CLK、MISO、MOSI、WP;
DSPI:CS、CLK、D0、D1、WP;
QSPI:CS、CLK、D0、D1、D2、D3;
你要的4通道。应该就是Q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