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源代码 128inch ips module用stm32f0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3-06):
主控芯片型号?

网友B:
stm32f030k6t6,显示屏的是GC9A0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f030k6t6,显示屏的是GC9A01

问的是显示屏主控芯片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的是显示屏主控芯片型号。

这个

网友C:
这个显示屏是格科微的GC9A01, 还需要找到与配对LCD的初始化代码.接口4wireSPI 的PIN定义, 就可以点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示屏是格科微的GC9A01, 还需要找到与配对LCD的初始化代码.接口4wireSPI 的PIN定义, 就可以点屏了.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