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信号和电阻信号的采集电路设计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我设计电路如图所示,待测电压(2.5V±25mv),25mv为传感器响应,与2.5V基准电压做差分在放大250倍;电阻信号(500-3000Ω)采用惠斯通电桥采集,两个信号通过ADG704选通之后传给24位ADC,想问问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能不能进一步提高精度?谢谢各位!

网友A(2024-03-06):
越复杂的电路越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越复杂的电路越不靠谱。

这个我也知道,器件越多出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因为精度要求高,所以简单的电路怕实现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知道,器件越多出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因为精度要求高,所以简单的电路怕实现不了

要求高的话就用个好些的A/D芯片,比如ads1256之类的,号称24位,实际22-23位是有的,有4路差分输入,不用外接开关切换,可5v输入,2.5V±25mv的输入直接采样就行了,硬件上不用处理减2.5v的问题,再找个好点的2.5v基准,比如max6325或ltc6655,仔细校准下,很容易达到要求,电路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求高的话就用个好些的A/D芯片,比如ads1256之类的,号称24位,实际22-23位是有的,有4路差分输入,不用 ...

大佬,不用差分的话,设计2.5V基准电压的用途是什么呢?不太懂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求高的话就用个好些的A/D芯片,比如ads1256之类的,号称24位,实际22-23位是有的,有4路差分输入,不用 ...

基准2.5V是用来校准ADC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准2.5V是用来校准ADC的吗?

ads1256没有内部基准,所以要外接一片基准,使用2.5v的基准的话输入可以正负5v,请参考ads1256的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知道,器件越多出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因为精度要求高,所以简单的电路怕实现不了

因为你的电路太复杂,影响精度的器件太多,所以精度很差。

网友D:
这图看着有问题啊,上面那个u2确定是放大吗,不是个比较器?负反馈都没有啊

网友E:
你那个ADG704也不便宜建议直接双通道的ADC就好了

网友A:
共模电压2.5V,差模电压25mV,那么你用的就是5V电源的惠斯通电桥传感器,用这个图,无需任何精密器件。

测电阻用这个图:

只需要一只0.1% 5ppm精密电阻即可。上面那只5%的电阻只是限流用的,其阻值并不影响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2.5V,差模电压25mV,那么你用的就是5V电源的惠斯通电桥传感器,用这个图,无需任何精密器件。

...

谢谢大佬!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