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已知gps串口数据如何绘制动态轨迹

楼主(2024-03-06):
利用oled如何绘画运动轨迹,有无大佬晓得

网友A:
先学会oled画点画直线,然后就会了

网友B:
把gps坐标计算成(x,y),再分布在屏幕上

网友C:
哪里有什么大佬,论坛上至少一半以上都可以。
会刷牙么 ?这是个肯定且必须复杂的问题,但大佬们都会。
首先要有刷牙的意识,然后驱动眼睛寻找刷牙工具,包括但不始于牙刷、牙膏、杯具;
然后定位相关工具,驱动手脚并躯体协调,还要涉及到听觉、触觉等感觉的统合运用;
然后......
细分至少有几千甚至数万步骤,涉及到人体几乎全身器官协作,所以用oled画轨迹就太简单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什么大佬,论坛上至少一半以上都可以。
会刷牙么 ?这是个肯定且必须复杂的问题,但大佬们都会。
...

可以指导一下吗,小弟现在做DIY一堆bug搞不明白了

网友D:
一个OLED能显示什么轨迹呢?手机看运动轨迹都还不全,OLED就更鸡肋了
GPS坐标可是小数点后有很多位的,像这样
116.388171,39.935961,一个OLED显示不了什么的

网友E:
使用 GPS 坐标与时间在极坐标系中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