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1005和TV1005交流电压电流检测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24-03-06):
有人知道利用TA1005和TV1005的交流电压电流检测模块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吗?

网友A:
手册里面有,接个电阻就行了,阻值有说明。

网友B:
就一个互感器去网上找一下一大堆,电流型电压互感器你串联个电阻限流,次级借个电阻就变电压信号了,具体参数自己根据需要的测量量程和信号幅度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