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MIDI声卡嵌入蓝牙音箱,成为MIDI蓝牙音箱

楼主(2024-03-06):
     自制了几片MIDI声卡,采用USB供电,输出接到小音箱的AUX,物色了许多小音箱,最后选择了这款,声音很大,非常满意,但如何把声卡固定在音箱上,做了很多尝试都不满意,最后决定钻进音箱的肚子里,于是就开始拆机了。

     打开后发现喇叭很大个,底板很小很精细,功放是一颗国产D类芯片,能自己升压到9V,采用2欧姆喇叭,功率因此很大,难怪特别大声,主控芯片包罗万象,U盘SD卡播放,蓝牙功能,录音功能,收音功能,AUX功能,MIC功能,残响功能,应有尽有,可谓非常先进,所以售价能够便宜,USB需要5V供电,采用了一颗4004无电感声音芯片,摸清了线路之后,我在上面焊接了七根线,从4004接出5V电,从AUX插座焊出三根线输入音频,从U盘信号输入出焊出两根线,这两根线很细,还好线上有两个通孔,把通孔周边的阻焊漆刮掉,用细小的单芯线插入通孔,涂上松香水,就这样焊出来,这两根线是作为MIDI输入用的,目前不能确定是否会干扰U盘播放,这台机会自动检测插口,所以必须在AUX插座插上空的插头,否则不会切换到AUX播放,一切焊好之后工作正常,盖上外壳后看不到附加模块,就成了第一台拥有MIDI功能的小音箱了,但这时已经满头大汗,焊一台已经这么费力,不敢想像要焊100台会怎么样,有没有焊接高手能评估一下这样的批量拆机改装是否实际可用?要不然要等市场出现有MIDI蓝牙的小音箱就只能牛年马月了。

楼主:
三款做好的内嵌MIDI蓝牙音箱。

网友A:
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啥东西?
是个蓝牙音箱还是个插卡播放器
如果是DIY,搞个TAS5805或者TPA3250数字功放,加个蓝牙解码,它不比这个好?
你要是个产品,自己抄个板子,JLC贴片回来,再找去马云家找个小加工厂,帮你组装,直流流水式生产
你要是自己动手,得到猴年马月
现在的企业不好搞.一两百的订单都有人做的,你要是上千台,开模的钱都不用你出

网友B:
关注过楼主制作的拉弦电子琴,好像说过SAM2695音质一般,用SAM2695做过MIDI播放电路,效果超过电脑自带的软音源,但是,肯定比专业级MIDI音源效果差,作为一般性的练习,SAM2695的MIDI效果基本够用。早期研究过钢琴静音电路,编过一个8度12键的力度键盘,估计88键力度键盘24以上的复音程序可以编出来,但由于现在的电钢琴已经非常便宜,不值得研究。后来很想做一个通过网络和多轨录音软件组成的非实时远程乐队排练电路,重要事情说三遍:非实时、非实时、非实时,就需要一个电子鼓,正好SAM2695做的MIDI播放电路可以成为鼓音源,由于各种事情的缘故,非实时远程乐队排练电路到现在为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手工焊接本来就累人,批量拆机改装是否实际可用?那要看销路,销路好能赚钱可以折腾,赚不到钱觉得是个兴趣也可以折腾。MIDI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技术,电脑都没有出现的单板机时代就有MIDI技术了,现代音乐就分MIDI技术和数字音频处理技术两大部分,随着数字音频处理技术的不断强大,MIDI将会逐步淘汰,市场出现有MIDI蓝牙小音箱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款做好的内嵌MIDI蓝牙音箱。

第三款STC8H是单片机,用的是什么MIDI芯片?楼主用过的MIDI芯片,除了SAM2695、VS1053B,音质最好的是哪一款MIDI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啥东西?
是个蓝牙音箱还是个插卡播放器
如果是DIY,搞个TAS5805或者TPA3250数字功放,加个 ...

谢谢你提意见。

这个小音箱外壳很美,声音很大,价格很便宜,拆开后再里面装上自己设计的MIDI模块就可以给电吹管或MIDI键盘使用,几经考虑,还是用嵌入法最实际,这样就能提供1-10的需要,10-100可以让技术人员代工,赚点代工费,推行后如果市场有需要,自然有仿制者,就会白菜价,我就买来配搭。

我这里是不可能走到开模的,供应链太差了,所以设计产品都是使用拆开,改装,附加的办法,犹如章鱼找贝壳安身一样,不然什么都做不出来,这模块原本是做成U盘的样子,插在USB获得5V电源,输出到AUX输入,另加螺丝固定,平时自己用用还可以,交给乐手使用就麻烦很多,接触不良,跌一下就散架,所以用嵌入法钻进音箱内部才是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过楼主制作的拉弦电子琴,好像说过SAM2695音质一般,用SAM2695做过MIDI播放电路,效果超过电脑自带的软 ...

sam2695是成熟方案,原本是做给玩具用的,但音色没有达到专业水平,STC8H是实验方案,缺乏很多功能,但音色很好,VS1053B也是成熟方案,但音色更差,但用来电吹管都称职。MIDI确实是古老技术,现在很少人关注,也没有什么新发展,我是为了搞MIDI乐队才专心自研,初步方案是做出100台拉弦电子琴去分发给25个乐队使用,但实行前要解决代工,维护等问题,非实时远程乐队排练的观念还是电脑技术的研究,我要做的是能直接扛到公园广场就演奏的琴。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m2695是成熟方案,原本是做给玩具用的,但音色没有达到专业水平,STC8H是实验方案,缺乏很多功能,但音 ...

看来SAM2695应该是单芯片MIDI音源相对效果最好的了,SAM2695是用在卡拉OK机上的,不是用在玩具上,效果不可能太差,要是用在玩具上,那也是高档玩具。VS1053B可以解码mp3之类的音频文件,MIDI功能只是附带,效果就差一些,最早折腾过QM6400,要通过编程才能发声,以前编程水平太差无法折腾,现在有能力折腾却不想折腾了,QM6400手头上仅有两片,那个什么宝上也买不到了,折腾出来意义不大。非实时的乐队排练主要解决租排练室费用太高以及扰邻问题,对初学者应该有好处,至于是否实用还要以后验证了,可能会用到蓝牙传输MIDI,再想你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SAM2695应该是单芯片MIDI音源相对效果最好的了,SAM2695是用在卡拉OK机上的,不是用在玩具上,效果不 ...

我因为是要搞MIDI交响乐,对音色要求很高,就连声霸卡的音色也不满意,等到买到罗兰的高级音源才开始编曲,而那时硬音源已经被软音源取代,现在人们编曲都是用软音源,音色都比这些VS1053B,SAM2695好,所以这两颗芯片都只能当玩具用,演奏出来的音乐远没有达到“可欣赏水平”,目前能找到的高级硬音源已经很少了,说实在,MIDI已经没有什么好搞了,很难赚到钱,就连声霸卡公司出的“声卡”里面也没有MIDI音源,我呢是“前朝遗老”,遗愿未了,所以还在努力,新一代还是不要花太多精力研究MIDI了,而音源芯片是复杂的东西,一般人搞不来。